45#钢淬火HRC45-50切削参数怎么安排

楼主(2012-05-18):
     厂里来了一批活,材料45#钢淬火HRC45-50,外径Φ135mm,内孔Φ65,长度30,零件非常简单,只是两个端面要求达到Ra0.8的光洁度,本来是要磨的,老板为了节约成本,要求以车代磨,现在的问题就是端面怎么车都达不到要求,外圆和内孔都可以车得很光,就是端面车不亮,望有高手指点下,另外对于这种硬度比较高的零件如何提高加工效率,老板说一个零件加工费人家才给5块钱,我一天才车了60个(一端),等于才赚了150块,才刚够工资,有人做淬火件做得多的告诉我下怎么车得快一点,我用的刀是三菱的

楼主:
用的普通的硬质合金涂层刀片,线速度给的120m/s,精车余量留0.2mm,

网友:
你参数都不给,怎么分析呢?把刀具材质,切削参数都写出来嘛。

网友:
没听说45号能烧的那么硬,如果烧那么硬那报废率很高,而且还要做探伤处理。

网友:
把端面留多点余量,转速高点车。会好点。最好用T型刀R0.2陶瓷的

网友:
cbn刀
机床线速控制

网友:
呵呵  这种材料车亮难喽·    有拉毛像毛鳞片吧?      我建议你500转  0.8   F0.15

网友A:
进刀方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刀方式有问题

该怎么进刀呢,是从中心往外车吗?我试过了,也不行。现在我用G96恒线速130m/s,留0.4余量精车,看上去肯定没有磨得好,不过勉强应付算了,小厂老板舍不行买好刀片。

游客

网友:
劈,不能拉。端面偏刀。介绍个刀片给你刀片印有HB59,什么牌子忘记了盒子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怎么进刀呢,是从中心往外车吗?我试过了,也不行。现在我用G96恒线速130m/s,留0.4余量精车,看上去肯 ...

你有DCMT11T304的刀片吗?精加工用正角刀片比较好。

网友(2012-06-21):
用烧结刀片行不?726牌号的也能车。

网友(2012-07-26):
立方碳化硼车刀高速车铁削出来是暗红色的,光洁度很不错,可以以车代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