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旋绞龙,怎样避免轴焊接变形?

楼主(2012-05-18):
各位前辈,我新设计制作了一台L6000*D219不锈钢螺旋输送绞龙,输送面粉的,设计外壳用D219*2不锈钢装饰圆管,内轴用D76*6不锈钢工业管,螺旋间距100mm,螺旋底部用6308锥度推力轴承,顶部用6308普通轴承。叶片用2.0厚不锈钢加工。

今天制作完毕试机,出现磨外筒,有摩擦响声。轴有焊接时变形。

我想请教一下前辈,设计材料是否有问题(厚度),怎样避免轴焊接变形,应该需要什么材料?

谢谢大家!

网友A:
答复:我近期刚做了二款类似的不锈钢螺旋绞龙,效果较好。关于怎样避免轴焊接变形问题:关健词:1)焊接螺旋叶片时,
在空心轴中处于全冷却,分段分方向对称焊接。2)焊后校正。3)必要时上车床精加工两端轴头位。

网友(点评):
请问蛟龙翅片是如何拉伸成规定螺距的?

网友(点评):
叶片的展开尺寸

网友(2014-05-05):
先焊接后加工

网友(2015-03-30):
我们也遇到这情况啊,我们只是200长的的绞龙,怎么矫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螺旋绞龙,怎样避免轴焊接变形?
答复:我近期刚做了二款类似的不锈钢螺旋绞龙,效果较好。关于怎样避 ...

钢片直接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