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液压系统里用的液压油用水代替,有没有可行性?

楼主(2012-05-18):
如果在水中加入5%的乳化油可不可以代替液压油

网友:
两个粘度不同,密度不同,压缩比不同,你搜搜看水压机和液压机的差别

网友:
这个最好别这样干,否则后悔莫及。

网友:
肯定不行了,液压油有好多粘度,抗剪切力等,所以才能达到很高的压力。反之水是没有那么多特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水压机和液压机的区别了。

网友:
请不要做那得不偿失的傻事,整个系统会报废的

网友:
怕不行,生锈了,漏了,等等问题不好办,

网友:
不行,要行的话早就这么做了,水多便宜啊

网友:
HFA那么便宜为什么还只在矿上用

网友:
生锈,气蚀,乳化,漏油,,N多不明故障出现。。。

网友:
脑子有点想多了吧!!!

网友:
目前我在这么干,不过不是5%的的乳化油,起码30%,现在问题出现了不少,主要就是乳化液的变质、结块问题,加了搅拌器效果都不怎么好,其他的问题不大,不过高压情况下不知怎么样,我用的压力不高。

网友:
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不过记得好像发过一个美军用海水做介质的帖子......

网友:
楼主这也是一种创新啊,不过这种设想在近期不可能实现

网友:
肯定不行啦

网友:
好像中科院什么的有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好像没听说有什么进展,是好像,以前听说过

网友:
就好比采油机你给他烧天然气。你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