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公称直径和大径的区别

楼主(2012-05-18):
除管螺纹以通管的内径(英寸单位)为公称直径外,其他螺纹的公称直径,均以外螺纹的大径为公称直径(公制单位)以前在书上看到过 :螺纹公称直径和大径的区别是之间存在一个公差值,究竟是怎么样的,请指教,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根据GB/T192-2003,螺纹公称直径就是大径。

网友:
公差是公差,外直径和大径不过是一个东西两样称呼罢了

楼主:
螺栓公称直径。这个参数是螺栓的理论直径,叫设计尺寸。实际上,螺栓外景要比公称直径稍微小一点,叫做大直径。大直径和公称直径的间隙就是机械公差,公差可以保证螺母在螺栓上旋转。     摘自《机械加工技术》 Michael Fitzpatrick著

网友:
螺栓公称直径。这个参数是螺栓的理论直径,叫设计尺寸。实际上,螺栓外景要比公称直径稍微小一点,叫做大直径。大直径和公称直径的间隙就是机械公差,公差可以保证螺母在螺栓上旋转。     摘自《机械加工技术》 Michael Fitzpatrick著

国度 -1 拷贝别人的帖子,投机取巧~

网友(2012-09-25):
公称直径就是大径,但管道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