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轴承,设计轴的公差?

楼主(2012-05-18):
请教高手,如何根据轴承,设计轴的公差,例如NSK6216它的轴该是多大为好,本人想是80的基本尺寸上偏差位+0.015下偏差为0,不知是否合理,好的建议请赐教,希望看到理由

网友:
我认为不太合理,6216轴承内圈与轴是过盈配合,基孔制,轴的公差带应位于零位之上,LZ可查机械设计手册,一般取基本尺寸80m6(+0.01到+0.03左右

网友:
轴承与轴的配合不是想当然的,楼主找一本nsk的综合样本,上面有对于不同工况下的推荐公差值,包括轴的公差和轴承座孔的公差。

网友:
轴承厂家有公差带选择说明滴,LZ到厂家官网下一下资吧!一般都是像二楼所说的一样跟据厂家说明然后查表就可以了!

网友:
负载不同则公差不同。
楼主没说明情况,谁也说不准,各自根据自个的使用情况说的。

网友:
你没有负载等情况 ,没法选的

网友:
5楼说得对,要根据负载和转数来的,一般来说负载大和转速高,选择过盈配合;如果负载和转速一般,选择过渡配合;特殊情况为了好装配,都会选择过渡配合的。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的。

游客

网友:
楼兰遗香描述的更清楚,我是这个意思,可能没有说清楚。
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轴承会变大,所以和轴的配合用过盈配合,和孔的配合用过渡配合甚至用间隙配合
"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这句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好像有详细的说明吧。查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A:
"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这句不是很懂!

就是俗称跑内圈。

网友:
查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象我们一般用k6-m6

网友(2012-07-31):
看到大家的评论学习到很多,

网友(2013-10-27):
引用 网友A:
"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这句不是很懂!

就是俗称跑 ...

学习了。。

网友:
没有手册,大家查到的能截个图吗?

网友:
有这方面的具体相关资料吗

网友B:
"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这句不是很懂!

就是俗称跑内圈。
确定是过盈配合???过盈都打滑,还能有什么配合更好??
我怎么觉得是过渡配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高速旋转会发热,温度升高的,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这句不是很懂!

就是俗称跑 ...

请你看清楚;“不选择过盈配合,会导致轴和轴承打滑磨损”

说的简单点了,我以为大家都是搞机械的会看得懂。

网友:
具体询问轴承销售人员

网友(2013-11-30):
这个真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了,楼主没有吧问题描述明白

网友(2014-01-12):
这个可以根据负载,计算你的过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