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怎么焊接才不退火?

楼主(2012-05-18):
高速钢怎么焊接才不退火?  25*25*25的高速钢焊接在刨刀杆上 除了电弧 还有哪种焊接不退火

网友:
楼主不一定考虑用焊接啊!可以用螺丝固定,你是把高速钢当刀片用吗?可以用螺丝紧固。

网友A:
楼主的活有量吗?形状贴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话说我常焊淬火钢来着,没有退火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活有量吗?形状贴上来看看

以前买的刨床用的刨刀 就是高速钢刀块焊接在刀体上的 反正不是铜焊的 铜焊会退火的   没量的啊 就是刨床用的刀罢了 我现在都是用电焊 不知道大侠用的什么技术。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真空焊或摩擦焊,量小的话加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