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工38CrMoAl材质(硬度极高),磨床选用什么的材质砂轮?

楼主(2012-05-18):
最近加工一批38CrMoAl材质的主轴 ,  氮化后硬度相当高。  现用白刚玉砂轮  , 行程走两个来回,砂轮就没有锐度了 。 这种材质的钢,选用什么材质砂轮比较好呢?

网友A:
你砂轮的硬度和粒度是多少了?以及你需要的光洁度是多少?白刚玉应该没问题 你可以选择粗磨 然后在精磨 这样效率搞且砂轮磨损较少

网友:
      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之前用40CR做试样,加工性能挺好的,但精加工后氮化的硬度不够,想到38CrMoAl,结果车削铣削很困难,没有效率,后来又想到42CRMO,还是遇到不好铣削加工的问题,在此一并提出,请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用来加工此类材料?要求:原材料拿来后不要调质正火退火之类的前处理,直接精加工,然后氮化,因为批量的东西,要有效率,一句话就是省成本!
    哪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二,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砂轮的硬度和粒度是多少了?以及你需要的光洁度是多少?白刚玉应该没问题 你可以选择粗磨 然后在精磨 这样 ...

现在用的46粒白刚玉   光洁度0.2   感觉白刚玉有点吃力

网友A:
白刚玉选择80粒、硬度K、陶瓷结合剂的砂轮0.2的光洁度不是难度。我以前用这样的砂轮耐酸不锈钢HRC58-60磨削起来都很轻松。

网友B:
一般氮化层深度比较薄,还需要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刚玉选择80粒、硬度K、陶瓷结合剂的砂轮0.2的光洁度不是难度。我以前用这样的砂轮耐酸不锈钢HRC58-60磨削 ...

80粒的白刚玉   那不就更磨不动了吗   如果我没说错粒度越高 磨削力越差吧   80粒上光洁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80粒的白刚玉   那不就更磨不动了吗   如果我没说错粒度越高 磨削力越差吧   80粒上光洁度还可以

楼主不懂磨削加工,建议去买本磨削加工的书回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换软一点的砂轮,软一点的砂轮自砺性好。

网友:
用绿碳化硅的砂轮,60粒的。我们厂拿这个磨氮化过的h13,很好用,比白刚玉好得多。

网友(2012-11-10):
如果加工余量大,或者某些部位需要车掉氮化层可以用华菱超硬生产的BN-S20牌号CBN刀具。

网友:
氮化后再磨削了那不是白氮化了啊

网友(2013-09-16):
用绿碳磨,设备好的话可以用CBN,真正实践过有一个牌号,台湾Anchor32A60H4VHBF1A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做一下调质正火之类的前处理,要不氮化变形会比较大,这样精加工余量要求比较大的话你渗层需要加深,其实成本更高了

网友:
38CrMoAl 是最好的氮化材料,氮化层深度也就0.4左右,硬度1000hv左右。磨到0.2费劲,还要注意氮化层别磨没了

一般氮化是最后的工序,最好不要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氮化层深度比较薄,还需要磨削?

同感,

一般氮化层只有0.3深度,摩过后怕没用了,工艺会不会哪里出问题

实在要磨,换单晶刚玉,结合剂硬度较软,不知行不行

网友:
氮化处理。氮化层多少?

网友:
同意10楼的建议,我们之前就是用的绿碳化硅

网友:
渗氮层太薄,也太硬,如果是提高光洁度建议用砂带磨,保证尺寸精度建议改工艺

网友:
氮化后再磨削不好磨了,用红刚玉46大气孔砂轮试试吧,如果不好用就用CBN吧

网友:
当然是CB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80粒的白刚玉   那不就更磨不动了吗   如果我没说错粒度越高 磨削力越差吧   80粒上光洁度还可以

同意你的想法。。

网友(2013-10-22):
我们用60粒白刚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