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胶机加工,效果远没对手的好(成本太高),还有好办法么?

楼主(2012-05-18):
我公司现在做一种射塑成型的外科,在先射塑pvc,然后在pvc外面射塑一种相对较软的材料,具体材质保密。需要用一种机加工方法,将浇口去掉,我们实验用高速铣床,3万转以上的主轴速度,铣削的效果很不好,有很多毛毛。这是外观面不允许的。我们竞争对手用液体CO2冷却后,使软胶硬化,进行铣削,效果不错,但是成本太高,且不安全。

大家说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进行加工。谢谢。

网友:
改模,用点胶口。余下的一点点看能不能用加热的方式烫一下。

楼主:
不能用烫的办法,外观达不到要求,

网友A:
PVC骨架,外边包覆软材质,按楼主的叙述,应当用的是TPU。没有什么可保密。
其实这种包覆,用自结皮PU比较合适。有小车的话,注意一下变速手柄,绝大都分都是包覆的自结皮PU。可以不用浇口的。

网友:
软胶去胶口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

网友B:
你去买根涡流管接在压缩空气上,一端可以获得-40摄氏度低温。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骨架,外边包覆软材质,按楼主的叙述,应当用的是TPU。没有什么可保密。
其实这种包覆,用自结皮PU比较 ...

我们是做电子产品外观件的,外观面要求比汽车高,而且是单面包软胶

游客

网友:
方便的话,请给个有尺寸的工件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根涡流管接在压缩空气上,一端可以获得-40摄氏度低温。

试试看吧。

你知道哪家可以以做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电子产品外观件的,外观面要求比汽车高,而且是单面包软胶

图完全是3d曲面,不太好画,硬胶厚度1mm,软胶厚度0.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