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句话对不对?

楼主(2012-05-18):
在一篇论文上看着这么一句话:轴的扭转力矩是通过皮带有电动机输送的,因此轴的力矩和电动机的力矩大小是相等的。请问这句话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解释  F=ma 有加速度就不相等。没有加速度就相等。

网友:
写这篇论文的人,是傻逼。完毕。

网友:
这句话不对。忽略皮带的传递效率,可以近似认为两者的功率相等,但扭矩是用2楼的公式计算的,直径不同是不相等的。

网友:
力矩是什么,选搞清楚这个

网友:
理论上,扭矩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
明显不对

网友:
有速度变化,准确说是转速变化,扭矩值一定变化,成反比。因为传递最大功率是不变的。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本意可能是想说力吧,严格的说皮带上的力也不是处处相等

网友(2012-07-10):
十楼正解  功率啊

网友:
其实是动力学与静力学问题。不要混淆才好。如果各运动部件不动时是静力分析,扭矩从动力源到从动部件,是不变的。如果是运动状态下,就要考虑传动效率问题了,一般的说,载荷得到的扭矩都小于电机输出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