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机械设计中有必要把螺孔和螺杆的内外螺纹都画出来么?

楼主(2012-05-18):
proe机械设计中有必要把螺孔和螺杆的内外螺纹都画出来么?

网友:
没必要!修饰螺纹线即可!

网友:
恩,,修饰一下就够了

网友:
取决于你的心情...由你自己发挥...

网友(2012-06-25):
一般我都是直接孔拉伸,你们呢

网友:
如果为了出工程图就没必要吧,要是想三维图漂亮点就可以画吧,己见。

网友(2013-06-10):
因为三维设计中,基本现在这些都是买的,比如KHK的,然后再加工一下就行了,其实啊,你装配图里,这些只有总的尺寸对了就行了

网友:
画出修饰线显示就行了

网友(2013-07-12):
画个修饰螺纹即可,工程图里显示注释就行

网友:
画出来浪费资源,修饰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29):
扫描下很快的

网友(2013-12-23):
没有必要

网友(2014-04-30):
如果是展示就要画,出工程图可以不用画出螺纹

网友:
画螺纹感觉没必要 一般都是修饰

网友:
画修饰线就行,倒2维图的时候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