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轮机构

楼主(2012-05-19):
挂轮机构的原理及作用?

网友:
什么是挂轮机构

网友:
挂轮机构就是为了改变传动比而增加或更换的传动轮,车床车不同丝杠螺纹时换挂轮

网友:
好东西啊  非常感谢

网友:
挂轮机构广泛应用在各种机床上,车床、万能铣床、螺纹磨床、滚齿机、插齿机都有挂轮机构。它的作用通过3-4个齿轮,来改变是用来非标准传动比,或是改变执行机构的方向。更高级的是差动挂轮机构,如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它的神奇,让人感叹人的智慧。

网友:
不懂,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