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内径与通过内径的轴的直径一样可以吗?是不是轴承内径要大些,一般大多少

楼主(2012-05-19):
推力轴承内径与通过内径的轴的直径一样可以吗?是不是轴承内径要大些,一般大多少?推力轴承的选用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轴承样本看看,综合样本,都有写的

网友B:
推力轴承一个是止圈,一个是动圈,也就是说有一个有公差配合。(止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一个是止圈,一个是动圈,也就是说有一个有公差配合。(止圈)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轴承样本看看,综合样本,都有写的

样本?等去图书馆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