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有一数控液压站,既无油压,油温高达60-70度

楼主(2012-05-19):
我司有一数控液压站,既无油压,油温高达60-70度,油泵是新的, 请问是何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图片或者系统原理图

网友:
情况说的不清楚,无法判断故障

网友:
看看出油孔与回油孔,看是不是太小了。这是设计上有问题!不行再转转联轴器,看是否灵活。

网友:
溢流阀压力调节太高。。。。。。

网友:
呵呵,主换向阀不动了...

网友:
冷却没开?或者冷却温度设定太高了。

网友:
我不懂,是来学习的,顶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没有油压,如果是输出端没有压力,那可能就是系统管路问题,溢流阀调得不当,换向阀失效。

网友:
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溢流阀坏了

网友:
整体的油温升高我估计无外乎就是液压站设计不合理、阀的通径大小选的不正确,环境所致,或者是电机过载所致、溢流阀调节压力过高,管路压力损失厉害等等,要看你的原理图纸来判定是哪一种
如果温升不严重,不超过65度,可以考虑把泵换成变量泵;
如果不超过70度,可以考虑用风冷;
超过就加水冷却!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机床也是这个问题,到后来才发现是减压溢流阀出现了问题,把整个减压溢流阀清洗一遍就OK了,必须把阻尼孔都拿气吹吹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一份液压原理图,再把情况描述详细,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导致发热问题太多了,泵无压力,会不会泵进空气了?

网友:
减压阀问题,系统压力建立不起里

网友:
液压油60度以上就失去压力了,油粘度太低!温度降下来就好了!温度下来了去看一下溢流阀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