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的铸钢件表面气孔严重,怎么办?

楼主(2012-05-19):
我们现在生产的铸钢件, 特别是板形的,表面气孔严重。情况时好时坏。但好的时候也不太如意,大件气孔发生的情况比较少。

夹渣时还可焊补,气孔怎样处理呢?   求教高人指教。

网友:
我没有实战经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要把大的面放在下边,壁厚处安放冷铁,让它基本同时凝固。还有你的型砂是不是湿度有点大

网友:
设计冒口,加入安定剂,减低冷却速度,浇注口设计缓冲部分减少浇注时冲击气体流入

网友:
是什么砂型,什么材质啊?材质上熔炼时加强脱氧,防止氧化,如果是砂型上降低含水量,降低发气物质,加强排气,板状铸件建议倾斜浇注

网友:
铸造缺陷

网友:
是HT250还是

网友:
钢水脱氧不良或者排气不畅

楼主:
感觉把水平的改成倾斜的浇注有道理.多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把水平的改成倾斜的浇注有道理.多谢指教.

把浇口对面的部分垫高就行,垫的高度大点,另外在板的最高处边缘加引出出气片

网友:
刚看明白,小件加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浇口对面的部分垫高就行,垫的高度大点,另外在板的最高处边缘加引出出气片

事实上其它零件也容易在壁薄处产生,它相当于竖放,没有明显改善.检测型砂水分,强度,硬度,脱氧情况均未发现异常,只是透气性还无法检测.感觉大件不容易出现这种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其它零件也容易在壁薄处产生,它相当于竖放,没有明显改善.检测型砂水分,强度,硬度,脱氧情况均未发现 ...

上个照片看看,什么材质,你信息不全就不好对症下药

楼主:
材料是我们自己配的,对不上牌号.是铸钢不是铸铁.

网友(2012-07-02):
这个问题楼主已讲清楚:如楼上照片,板形的,小件的容易出现,铸钢无牌号。应该有个明确答案。
帮顶

楼主(2012-08-01):
有能帮解决此问题的可来我们公司有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