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注形位公差有M级吗?

楼主(2012-05-19):
刚看一张图纸,技术要求中写道:未注形位公差等级  GB/T1184 M级别,我只知道有H、K、L 三级~~~~~~~

网友:
尺寸公差1804有m级,1184是H K L 级,是不是弄错了啊

网友A:
GB/T 1184-1996 是指 未注形位公差值  高H 中K 低L
GB/T 1804-2000 是指 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倒圆半径和倒角高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角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精密f  中等m 粗糙c 最粗v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刚问了下领导,他的回答是,这个M是欧标~~~~~~~~明明是GB,竟然告诉我是欧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T 1184-1996 是指 未注形位公差值  高H 中K 低L
GB/T 1804-2000 是指 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倒圆半 ...

阿娇v587!!!!!

网友:
形位公差确实只有HKL,无M

网友:
有M级的??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