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轮对轴箱轴承 是否承受倾覆力矩作用?

楼主(2012-05-19):
火车轮对轴箱轴承 是否承受倾覆力矩作用?

例如火车在拐弯时,要产生轴向力,而轴向力乘以轮子半径产生的力矩载荷是否会施加到轴箱轴承上面。

网友:
我的看法是要的,所以轮毂轴承以双列的圆锥滚子轴承居多,既可以承担轴向力,又可以承担径向力。
也听说有圆柱轴承用在轮毂上,但我想肯定还得有推力轴承来承受径向力

网友:
问题太专业了,我是来学习的,理论上是肯定 会的,具体数据估计一般工程师算不出来

楼主:
火车轴箱轴承与汽车的轮毂轴承 安装的不太一样,火车轴箱轴承轴承在外面轮子在里面, 汽车的轴承悬伸在外面,汽车轮毂轴承是要承受弯矩力的 。

游客

网友:
是否就是说,汽车轮毂上的滚针轴承,就不用加止推轴承了。 唉,没有钱买个汽车拆开看看,

网友:
转弯的 时候肯定受  具体情况 还要详细计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