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低二次装夹带来的误差?

楼主(2012-05-19):
请各位大侠们给点意见:怎样减低二次装夹带来的误差。

网友:
尽量采用向心类夹具,如弹簧夹头或软爪等.

游客

网友:
谢谢,挺好用

网友:
批量用专用夹具,量少的话用表找正好了

网友:
设计专用工装,做工艺定位加持,或者使用找正加工!

网友:
尽量保证基准重合,基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