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机械设计题目,找出里面的错误

楼主(2012-05-19):
考研机械设计题目,找出里面的错误--

网友:
我参加复试的时候,老师让我说出轴各段的名称,求解答。左侧定位轴承的轴肩用不到,透盖应该用密封毡圈,透盖端盖倒角

网友:
这题好熟悉啊,不过太久没接触都忘了

网友:
机械设计的课本上有类似的图的,后来考试的时候就有个改错题。

网友A:
大致圈了下,请补充。。。。

壁厚不一
无键槽
密封
轴肩
甩油环位置
齿轮位置
倒角、圆角过渡

.

楼主:
甩油环位置  ?

网友(2012-07-10):
甩油环吧油都挡在轴承外了,这个阶梯轴搞得一塌糊涂

网友:
箱体轴承座孔是通孔的也少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致圈了下,请补充。。。。

高手哈哈,受教了

网友:
在学校学习时,老师还告诉我们要考虑砂轮越沉槽,此处左侧定位轴承的轴肩既没有没有越沉槽,同时甩油环长度也不够长轴承和轴肩间没有间隙,所以是有问题的,此外,轴承的内圈要高于甩油环,不然在拆卸轴承时无法拆卸。

网友:
学习了,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圈了下,请补充。。。。

是不是轴的第二段应该小一点的,便于轴承的过盈配合安装?

游客

网友: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圈了下,请补充。。。。

左边的一个地方是否需要轴肩
还有就是这个定位的用的套筒是否应该比轴承低点

网友:
密封毡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圈了下,请补充。。。。

端盖和轴用挡圈对轴承重复定位了。

网友:
这种题考了几百遍了我们

网友(2013-10-24):
大学机械设计必考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哈哈,受教了

同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