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下载的图库,解压后打不开

楼主(2012-05-19):
我在网上下载的图库,解压后打不开。出现了如图:
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A:
把它导入到图库文件中:caxa\caxaeb\lib\chs   然后在绘图环境中调入图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导入到图库文件中:caxa\caxaeb\lib\chs   然后在绘图环境中调入图符

谢谢,我是位新手不知我能不能做好,若是还不会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导入到图库文件中:caxa\caxaeb\lib\chs   然后在绘图环境中调入图符

我把下载的粘贴的 lib\chs  这个文件夹里还是不行。可能我操作的不对。能否帖个图的步骤。非常感激。

网友A:
这是我下载的ZSY减速机文件

下面导入图库

注意画圈的部分也复制到图库文件夹中。
注意下面这个画圈的文件,右击用记事本打开

打开后是这样的

修改画圈的部分,修改完后是这样的

然后保存退出,启动软件

点击调入图符-减速机-然后在图符小类中可以看到ZSY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下载的ZSY减速机文件

下面导入图库

 找到你要的型号插入绘图区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要的型号插入绘图区

谢谢你了。等我按你的方法再做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