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无级变速和档内变速哪个好?

楼主(2012-05-19):
   关于数控车床的无级变速和档内变速那个好些?听说无级变速的干活没力量,经常憋死车!是这样吗?

网友:
无级变速好些

楼主:
主轴转速级数12级,是什么意思?有12个档吗?每个档都有一个转速范围吗

网友:
你说的是   双速   和    三档无极变速(或液压自动换挡无极变速)吧

网友:
看车什么件,吃刀量,两种各有优缺点

网友:
档内变速的一般分高低速两档,也有三档的,如果加工过程中不需要跨档变速的话,用档内变速的机床主轴输出扭矩大些,利于使用。
主轴转速级数12级,一般是指手动变档,共有12种档位组合,可使用12种转速。
双速和 三档无极变速(或液压自动换挡无极变速)在使用时全是自动控制变速的,输出扭矩接近手动变速箱,比全无级变速、档内变速都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