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轴,很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2012-05-19):
请教加工轴的使用的方法,一般使用
1、两端顶尖?
2、一段顶尖,一段三角卡盘?

很纠结这个问题啊,能分析一下顶尖和三角卡盘两种定位方法的优劣吗?

附上需要制定工艺的工程图

楼主:
这里指的是定位方法啦

网友:
毛坯什么样?

网友:
一夹一顶应该可以 4丝的跳动

网友:
应该两次加工吧,一次难搞

网友:
热-、车、铣、钳、磨个人想法。

楼主:
为什么一顶一夹的精度会低于使用两个顶尖呢?
一般我们是如何弄出两个顶尖的呢?

游客

网友:
因为卡盘有允许0.05mm内的跳动,所以一夹一顶精度低于两顶。普车一般用尾座活顶尖,另一个则夹爪夹个材料车个顶尖(最好是调质料),但车的顶尖二次装时要再次车,以保证同心度。
一夹一顶是过定位。所以精度不高
卡盘夹住的

楼主:
能赐教一个Q群吗,现在学习机械制造还有机械设计这门课,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好理解、、、、

网友A:
小头料放长一点    先粗车   留个三爪位置   精车 一刀下来

游客

网友:
那就放个中心架
我认为这样加工时,镗内孔会有振动吧,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头料放长一点    先粗车   留个三爪位置   精车 一刀下来

虽然费料,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点评):
同意。一次装夹才有精度

网友:
ca6140输出轴啊,机床用构件,有条件的话建议用数控加工中心加工,做机床的得下本儿的,精度高才能卖得好

网友:
给哥做呗。。。哥帮你解忧

网友:
  我们工厂加过过这个类似的轴,可惜我没太留意工艺(我不是搞工艺的),我个人认为是两次装卡,一次是顶尖顶小端,大端用三爪卡盘,二次次装卡是两端用顶端。如果说得不对,请包涵。

网友:
还是看有什么设备吧,我觉得按现有设备制定的好,除非是练习之类。
* U( G/ k9 K) e8 T有好车床的话分2次车,不行的话就磨,一夹一顶可以。

网友:
P267 难道是学生的作业或者是毕业论文

网友:
看设备加工啰。如是普车的步骤是 1:打中心孔后顶车小头,留精车余量  2:夹小头车出大头所有尺寸,打中心孔,画分度圆尺寸。 3:车顶尖,再顶大头,尾顶小头,上鸡心夹具,精车外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