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怎么用?

楼主(2012-05-19):
继电器RALD24W-K有10个输出脚,估计应该5个是一组吧?请教这10个脚分别是什么呢?我怎么用万用表找不到线圈和触点呢,只找到2对2个脚是0欧姆,其它都不通,又是固态封装的,不知道里面的结构。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先说说工作原理
 过零触发型AC—SSR为四端器件,其内部电路如图1所示。1、2为输入端,3、4为输出端。R0为限流电阻,光耦合器将输入与输出电路在电气上隔离开,V1构成反相器,R4、R5、V2和晶闸管V3组成过零检测电路,UR为双向整流桥,由V3和UR用以获得使双向晶闸管V4开启的双向触发脉冲,R3、R7为分流电阻,分别用来保护V3和V4,R8和C组成浪涌吸收网络,以吸收电源中带有的尖峰电压或浪涌电流,防止对开关电路产生冲击或干扰。
所以你找不到线圈。
再来说说接线,一般固态继电器接线端子旁都有输入输出的标记:输入IN,输出OUT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我这个继电器没这么复杂的,经过破坏性的拆开一个,发现竟然有2个空脚,真是虚造声势,2组常闭自不用说,还有2脚常开,剩下的2脚就是线圈了,当时我用x1档量的,由于阻值较大,表针竟没动或轻微动,我给疏忽了,另外它的这对脚是对着排列的,少疏忽就不会认为是线圈了。同时谢谢老鹰把我的帖子设为推荐了。

游客

网友:
呵呵,我以为是固态继电器呢,如果是普通(按你的描述应该是)继电器,外壳上也应该有符号标示的啊。

网友:
坐等楼下回答,

网友:
如果是中间继电器,三个脚一组,常开常闭

网友:
两只脚没用的,无良商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我这个继电器没这么复杂的,经过破坏性的拆开一个,发现竟然有2个空脚,真是虚造声势,2组常 ...

呵呵,这继电器个头非常小的,外表除型号,生产厂家就没有其它表注了,连10个底脚都没标数字的。

网友(2014-05-12):
无良商家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