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厚的铝板,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到8mm厚,紧急

楼主(2012-05-19):
20mm厚的铝板,外形510mm×412mm,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到8mm厚,要求平行度0.02,请问怎么做?

网友:
普通的飞平面不行吗??不是很简单么

网友:
怎么这样浪费。用压板装备。

网友:
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
确实是浪费,建议楼主一个分开,然后做2个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那就一刀一刀铣啊!以前作航空零件都是要50多厚的铝板加工到3个,用真空夹具,这不是浪费不浪费的问题,有的东西只能这样做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我最近就是铣铝板的,铣的是450X108厚8铣到厚度为6个,平面度是不好保证,你那么大实在不行,铣的留量,磨一下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加工中心留余量然后做个铁夹具不就可以磨了,或者两边顶住也可以磨.脑筋急转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铝能磨吗?吸不住,又粘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