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的最大输出扭矩

楼主(2012-05-19):
一般选型手册里面标的输出扭矩是最大许用输出扭矩么?
如果降低电机转速,那么输出转速会减小,那输出扭矩应该增加吧?

网友:
减速机是这个道理

网友(2012-07-27):
减速机扭矩=9550X电机功率/输入转速X传动比X使用系数.

网友:
输出扭矩是正常工作时扭矩,一般比最大许永扭矩小一些。输出扭矩的大小取决于电机,电机输出扭矩变化,那么相连减速机输出扭矩也会变化,但跟电机转速没什直接关系。楼主把概念弄混了,假设同一台电机,输出扭矩,功率一样,配1:5的减速机,那么输出转速会比电机自身转速降低5倍,扭矩要比电机自身扭矩增加5倍。配1:10的减速机,输出转速降低10倍,扭矩增加10倍;降低转速增加扭矩是指对减速机来讲靠改变速比来获得扭矩,而电机或动力源的转速变化对减速机输出扭矩没有直接影响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有道理,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