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铝这个工艺,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2-05-20):
刚接触一种叫喷铝的东西,感到很新奇,谁有这方面得经验,说说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很久没有上社区来了,打开电脑,看到你这个帖子,我只知道一点皮毛,那时候我跟随矿业大学的老师和工程队伍去了武汉阳逻镇:武船重工厂,不是造船,是加工浙江杭州钱江四桥的桥梁的车间,进行表面防腐施工,我们当时就是有一道工序喷铝,处理的步骤大概就是,钢构车间加工好的工件(非常巨大,长度都在20米以上,直径都是1000左右),用平板车(N多个轮子可以360°转向的、前后两个驾驶室、的平板车)运到喷铝车间,用马腿架好后,先进行喷砂除锈大糙处理,要记录当时的温度、湿度诸多环境情况,喷砂要达到一定的粗糙度,而后就是空气除尘清洗(或者叫风幕除尘),接着在环境指标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喷铝作业,再接着就是表面底漆...环氧富锌.....。
  单说喷铝:空压机(英格索兰25立方、卡特25立方还有油水分离器、冷却器、很大的储气罐,电源用直流电源、双路送丝机构、车间除尘设备这个很重要牵扯到安全因为铝粉在一定浓度和温度下若有火花引起爆炸)其次是操作人员佩戴正压头盔(头盔后脑部有进气管始终保持有气流从头盔内部向外以一定的量流出保持头盔内新鲜空气和温度)喷铝的厚度根据要求由操作人员控制。
大概就是这样具体的参数我都忘记了,原理就是两根分别带有正负电压差的铝丝由专用的送丝机构送到喷枪的火花室,产生高温熔化的铝液体后在被高压空气沿高速气流方向快速的喷向需要表面喷铝的工件,喷枪和工件的距离、气压、电压、走丝速度、环境气温湿度、都影响喷铝的质量。      记得那时候是2001年吧,当时我在阳逻镇住了一个月,而后返回了因为要上班,江边钓鱼很好吃,还有项目经理经常光顾的理发店的老板娘很漂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