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画得机械手,用adams做仿真,一直出错啊

楼主(2012-05-20):
solidworks画好机械手后,另存为parasolid格式,然后导入adams里,没出现什么错误。之后在adams里添加各种约束,还有运动,但弄了n多个小时,就是再点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仿真不能运行。
我adams菜鸟,刚接触学习。是不是要在solidworks中很严格的画好装配体,才能导入到adams?如果更复杂一些,想做机器人装配体的仿真呢?
求高手解释啊。

网友:
太高深了,学习中!

网友A:
sw不是可以运动仿真么?学那么多又学不精,等于0!

网友B:
都是盗版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不是可以运动仿真么?学那么多又学不精,等于0!

就是啊。sw可以做很多简单的,应该好好学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盗版惹的祸

跟盗版有关系么,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sw可以做很多简单的,应该好好学学的

是的,好好努力吧!

网友:
错误提示是什么呢

网友(2016-07-26):
在SW、Creo、UG、ProE等三维软件中添加的约束到Adams中是会全部失效的,但是在三维软件中也要尽量约束正确以保证结构几何关系的正确性。至于不能仿真,要看Adams提示的具体错误问题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