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Q235 的零件车完后铣齿时发现硬度有点大

楼主(2012-05-20):
请教各位大侠,材料Q235 的零件车完后铣齿时发现硬度有点大,进行了热处理。 加工完成后,可以用酸洗的方式将零件洗光亮吗?

网友:
Q235能进行热处理吗?应该没什么效果吧

网友(点评):
哦,我们公司的圆钢 一般都是Q25的...退火后确实硬度有所下降。。。难道我一直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Q235本来就很软的,在车削的过程中比较容易粘刀,

网友:
1、Q235A属普通碳素结构钢,一般不热处理的,效果也不好
2、酸洗的方式一般用在上去油污和去氧化皮之类的东西的,Q235酸洗应该效果不会怎么好,
3、现在有些地方厂用的材料都是从小钢厂里面进来的,根本没有经过处理,建议楼主检验一下你们的零件材质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们做机械加工,料是采购进的,Q235发黑之后很难去除颜色是吧?其实本来这个零件装在设备内部,搞质量的扣着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