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2mm厚的冷板,这样的能做吗?

楼主(2012-05-20):
2mm厚的冷板

网友:
开模具吧,两套

网友:
最下面折弯太短了,不好成形

网友:
做不做--1981638847@qq.com--中博机械

网友:
不好成型

网友:
如果只是下面折弯太短的话,可以解决,就是把下面短的部分做长,成型后再把长的部分去除。嘿嘿

网友:
开模具可以做

网友:
轮子滚成形,切断行不行?

网友A:
这个要看做多少数量了,,,做几个没问题,可以弄,量很大的话,必需开模具一次成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做多少数量了,,,做几个没问题,可以弄,量很大的话,必需开模具一次成形.

请问“开模具一次成形”是什么样的模具呀,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模具一次不能成型吧??我看至少要2次。

网友:
量大就开模做划算啦!量小,找人折弯也可以的呀,我们可以控制在0.5mm的公差以内。

网友:
开模搞定

网友:
不错,学习了。刚好我有个项目和这个相似。不过料厚才0.5

网友(2012-06-19):
2MM折成这样也够呛了。

网友:
建议修改设计,钣金件做到简单实用才行啊。搞的那么复杂,成本上划不来的。

网友:
最下面折弯太短了,不好成形

同意此观点,能否改改零件尺寸?

网友:
除了底下那个钩比较麻烦,其余部分就是普通的冲压件,

网友:
模具肯定可以~要看你要多少了~

网友:
做模具吧!

网友:
这个工件的工艺主要根据数量来决定

网友:
级进模可以一套模具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