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加工质量会因为季节变化而出异常吗?为什么?(我的家在东北)

楼主(2012-05-20):
      我们这有一台进口数控凸轮轴磨床,使用11~12年了,经过几代技术人员的积累观察,发现其经常在每年的开春和入秋时出现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弄1~2周也不好(平时也出裂纹、振纹等问题,但一般都是调调参数就好),如去年入秋时出现磨削裂纹,今年开春出现磨削振纹,这是我经历的,最后没办法就弄个样件啥的不了了之了,等谁也不注意时,你会经常发现这些问题又不知道啥时候好了。

      请教:机床的加工质量会因为季节变化而出异常吗?为什么?(我的家在东北)

网友A:
肯定有影响,我们单位一年四季都是恒温。
给个链接:
http://elec.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jxyjyyy/jxyj99/jxyj9901/990120.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我们单位一年四季都是恒温。
给个链接:
http://elec.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 ...

链接提到的是热变形,只说了热变形怎么影响尺寸精度,和我提的问题不尽相同。

网友:
温度、湿度都会影响精密机器的精准度,

一般机器同样会受影响,只差别在对于精度要求不同,影响范围是在允差内。

机器受影响后的表现不止是 精度 的范围。

游客

网友:
赞同!!

网友:
东北四季温差太大了,这肯定有影响。

网友:
就比如焊接  冬季室外作业 到零下多少度以后  焊缝焊过去之后就会有微裂纹
你的磨床 什么工作环境  和温差有没有关系?
期待高手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实要弄明白这个事情,也是可以的。
估计是西门子的系统,假如是840D系统,那你可以在正常的季节用软件测试下机械特性,X轴和C轴都测下,图形保存下来。
不正常的时候再测一下,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假如X轴是静压导轨的,那有液温检测的,不到设定范围,机床是不干活的,所以,和X轴关系不是很大。
关键在C轴,估计不是直联的,很可能是同步带连接的。那振纹和同步带的预紧力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且仔细看手册,头架部分一定会清楚说明预紧力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另外建议查下设备的换油记录,按要求,冬天和夏天,液压油的牌号是不一样的。看看有无联系。

网友:
我们公司的都是恒温。

游客

网友:
凸轮轴,曲轴加工不是必须恒温的,只需相对稳定就可以了。反正俺去过的单位没一家是恒温的,一看厂房就不可能恒温,要是加几个空调就说是恒温,那俺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肯定会了,丝杆受影响大,精度变化太大,夏天做的床子检验合格了,到了冬天再检验就不合格了....

网友B:
温度影响有的,从机床本身,会出现微小变形,轴承,润滑油,切削液,零件本身等都会有问题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我是在校学生,在机械工艺课上老师就讲过了....温度的影响

网友:
精密加工最好是恒温,否则加工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难讲的

网友:
会有影响,入冬初即使开空调,也会发生,我们感觉是轴承热平衡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采取上午溜床子,中午开始干活,直到完活再停床子。

网友C:
就楼主说的这种随动磨床,振纹的根本原因是动态刚性不足。
精度误差,只要稳定就可以补偿,但振纹是无法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影响有的,从机床本身,会出现微小变形,轴承,润滑油,切削液,零件本身等都会有问题

其实冬天加工挺稳定,夏天加工也挺稳定,就是经常在在春天和秋天出现不稳定(东北的春天和秋天很短,一般阳历5月为春天,阳历10月为秋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楼主说的这种随动磨床,振纹的根本原因是动态刚性不足。
精度误差,只要稳定就可以补偿,但振纹是无法补 ...

大侠,“动态刚性”都包括什么内容?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大侠研究的问题比较深,可能这就是设计和工艺的不同。
动刚度首先取决于结构本身,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伺服参数的调整,比如滤掉某些频率是可以避免的。
所谓的动态刚性就是指动载荷下抵御变形的能力,和动作用力的频率有关系,共振频率时,动刚度最小。 仔细看那些随动磨的手册,会明确指出伺服相关的参数是不能动的,那都是与机械系统匹配好的,一动,随动性能就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