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运行中突然无压力,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0):
沈阳数车HTC3255在运行中,突然失去压力。因为未到现场,未了解具体情况,在这想请各位师傅给分析下大致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压力继电器起作用了

网友:
失去压力?什么压力?

网友:
压力好大啊

网店代销htt p://w ww.51dxpf.com

网友:
液压的吗

网友:
短路 系统停止

楼主:
IO板上有根保险丝给烧了,

网友:
应该是内部电池没电了,我曾经在做工件时就出现过,老师说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