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表面质量很差,就像狗啃了一样

楼主(2012-05-20):
各位前辈,小弟前些天铣削(老式铣床)铝合金(6061),为什么弄出来的表面质量很差啊?就像狗啃了一样,很粗糙的表面,加工的师傅说加工铝合金就是这样,像请问下各位是不是真的本来就是这样啊?怎么样才能提高表面质量呀?谢谢啦······

网友:
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
问切削加工就要有刀具、被切削材料、刀具转速、工件转速、刀具进给、工件进给、... 加工条件。

网友A:
铝合金是会粘刀的,这和铝合金的材料与热处理有关系,我厂加工的铝合金,在拉型材的时候,和对方厂里说明要做哪些加工的,对方厂里用相应的材料并进行热处理,加工出来的非常光滑。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说法的也可以通过浇注柴油来纠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是会粘刀的,这和铝合金的材料与热处理有关系,我厂加工的铝合金,在拉型材的时候,和对方厂里说明要 ...

能否举例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估计你是用的合金刀头,换白钢试试就行了,注意冷却,铝合金黏刀。

网友:
压铸成型的特性,跟加工方法无关

网友:
用白钢刀,转速调高,刷点煤油,切削量要少,尽量用新刀走最后几刀

游客

网友(2012-06-29):
同意!

网友(2012-05-20):
最后一刀少一点0.2-0.3转速快点,很容易就光了。

网友:
6061,如果是锻造成型,未淬火,将出现你说的情况,这种材料硬度在HB95-102时,表面粗糙度极好。
淬一下火,就好了。

网友:
首先看看铣床主轴轴向、径向间隙是否合理?要提高转数,刀具要锋利,加宽修光刃,降低进给量,要加煤油润滑。

网友:
恩{:soso__11627432866786983029_4:}

网友:
提高点转速 别加冷却液  抹点煤油 保证搞定  目的不沾刀 而且最好单刀飞

网友:
用普通的铣刀就行了,加工时要加冷却水,然后就是调整铣削的参数了,注意你的刀具有没有磨损

网友:
铝合金黏刀,用金刚石刀片切削效果会非常的好。

网友:
铝合金最好经过热处理一下,增加硬度会提高表面光洁度
或者使用好一点的刀片

网友:
郁闷,加工铝件要光洁度好就要新的刀具
还有最主要要转数快  ,走反刀这样就会很光了

网友:
还有要点加水或油都可以

网友:
可调整以好的   我们厂里做过改合金的机加工,我们加工的是锻件

网友:
可调整好的   我们厂里做过改合金的机加工,我们加工的是锻件

网友C(2012-06-29):
奇怪,我用PCD的刀具加工6061怎么感觉也有些粘刀?是不是400米的切削速度不够高?

网友:
有没有用到油啊

网友:
请你问你是用的铣刀盘铣平面呢  还是双刃直铣刀呢
你铣的面的宽度是多少
用金刚石的刀试试金刚石的刀具加工刚表面光洁度好
转速一定要快

网友:
很严重吗?最好是有图大家参考参考,问题不严重的话,磨一下应该就OK了吧!!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用的合金刀头,换白钢试试就行了,注意冷却,铝合金黏刀。

是不是加工软一点的材料都要用白钢?小弟新手,请教了。。

网友:
发个照片看一下,有很多原因的,刀具和刀具参数,铣床加工弄点煤油加工,不会粘刀

网友:
主要还是冷却问题,煤油和酒精都可以,低切削量高转速高行程,这样加工出来的效果才好。刀具用两刃的铣刀。不会那么容易粘刀。要耐用点就选用加涂层的刀具。

网友:
刀要锋利,转速尽量高,最后一刀吃刀量小,加煤油,很容易就光!

网友:
6061的材料铝 只要转速,冷却到位,车起来表面很光滑的,想磨光滑一样的!量多 尽量用合金的,不容易坏,耐长!

网友:
让车工给你磨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我用PCD的刀具加工6061怎么感觉也有些粘刀?是不是400米的切削速度不够高?

1000米以上的线速度比较好

网友:
白钢刀,高转速,切削液

网友:
应该是粘刀的问题

网友:
用切削铝的专用刀头,提高主轴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