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车间配电,请问配多少平方的线

楼主(2012-05-20):
我厂现有如下海天注塑机:类型    数量  马达功率   电热功率
530T       4台   55KW   42.35KW
380T   3台   37KW   28.2KW
320T   2台   37KW   22.9KW
160T   7台   15KW   9.75KW
现要对其配电,请问配多少平方的线,如何计算,三相五线,最最主要的是想知道计算方法,需要系数,COSTan的值

网友A:
简单计算1平方电缆,1个千瓦。电工手册都有

网友B:
电机电流计算方法:I 额 =P*1000/1.73*380*COSφ*η,功率因数取0.85,效率取0.9,计算完电流后求和,然后根据总电流选导线截面积;
电热就直接用有功/额定电压得出电流就可以了,另要注意就是留有一定的余量。线径承受电流书上说的额定电流都是指国标导线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流计算方法:I 额 =P*1000/1.73*380*COSφ*η,功率因数取0.85,效率取0.9,计算完电流后求和,然后根 ...

多谢了,我觉得我机器比较多,要考虑一个需要系数,因为注塑机工作是周期性的,马达空载的时候用电没有那么大,保温之后发热丝耗电也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计算1平方电缆,1个千瓦。电工手册都有

多谢了,因为我现在机器的功率非常大,还有其它类型的注塑机,一共二千多个千瓦,所以需要比较科学的计算以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流计算方法:I 额 =P*1000/1.73*380*COSφ*η,功率因数取0.85,效率取0.9,计算完电流后求和,然后根 ...

我现在需要的线路设计方案还包括车间主线路的线径,我这里的车间是新车间,还没布线

网友(2013-01-13):
自己计算车间配电的负荷也不太困难,根据标准负荷计算所有设备负荷,最后可以根据生产情况折算同时可能的最大负荷选取经济值。

网友(2013-03-29):
这个问题问的很傻,不想打击你,首先该设备的额定电流是供应商提供的。另外,你选什么型号的电缆。你上端准备配多大的开关,你桥架是什么形式的桥架,以及桥架上怎么摆放电缆,你所在地方的最高的24小时的平均温度。另外你写了电机没什么实际意义,电机的效率是多少,现在有超高效以及其他电机等,另外功率因数是由电机本身决定的,只有傻子才会告诉你1个KW两个电流,还有没看电机就告诉你功率因数是0.85,效率0.9的这帮傻子。
我对你的答复:
1,电缆载流量查看标准。你可以给我私信。
2,设备最大运行电流问设备商。
3,如果该设备本身的断路器已定义,你可以复略其最大运行电流,而以其本身的断路器做一个选择性的保护,保护计算规则给我私信。
4,不要迷信0.85.0.9之类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话,一看就是没有实际理解的人。
电缆的计算本身是一个很有内在技术底蕴的一个东西,不要被看上去是内行而没有内涵的人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