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叫什么联轴器?都来看看啊~

楼主(2012-05-20):
好像是个弹簧样的?有没有人认识?
它的性能怎么样?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据说下面是个旋转编码器   可以测速度 或者 转了几圈 之类
转速比较慢

网友:
据画面看是树脂型联轴器,用在低扭矩环境

网友:
波纹管联轴器

网友:
应是波纹管联轴器,戓是弹性管联轴器。

网友:
就是一普通的弹性联轴器,连接编码器的

网友:
这种联轴器用得很广,就如楼上说的是弹性联轴器,具有一定浮动功效,有一定偏心补偿作用。与旋转编码器连接通过计量脉冲数来测量转带或机械运动距离/长度/高度等。

网友:
没有见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见识了,但不明其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联轴器,长见识!

楼主:
大家都很厉害啊
应该不是树脂的
我这个是水泥行业的 石灰石堆取料机
我这么一说  内行人肯定都知道了
但是 我感觉水泥厂里的人 真正懂这个的不多  可能设备生产厂家懂的比较多吧

网友:
对,应该是波纹管联轴器的一种

网友:
有点像波纹管联轴器

网友:
编码器联轴器,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用来联接电机与编码器的联轴器。编码器联轴器通常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零间隙:联轴器整体在传动过程中不允许有间隙;
(2)低惯量:在确保传动强度的基础之上,应尽可能降低编码器联轴器的重量;
(3)弹性好:精密的编码器联轴器,需要很大程度上吸收在安装过程中产生的轴与轴之间的偏差;
(4)结构紧凑:编码器联轴器通常体积小巧,顺时针与逆时针回转特性完全相同;
(5)免维护:这种联轴器安装后,基本上无需维护,安装也极其方便。

网友:
弹性联轴器

网友:
波纹管联轴器是用外形呈波纹状的薄壁管(波纹管)直接与两半联轴器焊接或粘接来传递运动的。这种联轴器的结构简单,外形尺寸小,加工安装方便,传动精度高,主要用于要求结构紧凑,传动精度较高的小功率精密机械和控制机构中。波纹管的材料为铜合金(如锡磷青铜QSn6.5-0.5 )和不锈钢(Cr18Ni9Ti)。

网友:
就是普通的弹性联轴器。

网友:
类似一个普通的弹簧,一端固定于设备上,一端固定编码器,长度和同轴度上有一些误差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弹性联轴器连接编码器,机械设计课本中有这个的介绍,或者查手册

网友:
这个是波纹管连接器啊,适用场合就是直接连接编码器。

网友:
像绕线螺旋式联轴器     比较小   很便宜

网友:
张见识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
螺旋弹性联轴器

网友:
这种联轴器可以克服很严重的偏心,应该是鬼子做的

网友:
没见过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就是一普通的铝制连轴器,在上面切出一些螺旋槽来

游客

网友:
不一定是切的。

网友:
搜搜联轴器,很多的,实在不行,搜一下菱科联轴器(非广告,个人未使用这家的产品)

网友:
好大的弹性联轴器

网友:
以前还真就没见过,又学习了一个

网友:
新手 真不认识这个,郁闷!

网友:
是一种弹性联轴器不是波纹波纹管的,是一圈圈弹簧似的,我看到过好像有的卖没记住,我们以前的日本机好多用这种的。

网友:
虚心学过了知识,谢谢大家的精彩回复及评论

网友:
没错,这个就是弹性联轴器,有铝制和塑胶的,连接编码器计数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刚起步,只认识压缩机的联轴节

网友:
弹簧波纹管编码器联轴器

网友:
弹性联轴器,有铝的,也有不锈钢的,材质不同,扭矩也不一样

网友:
波纹管联轴器是什么

网友:

编码器上用的联轴器,我们一般管它叫偶和器,广州钜人有经消,一般铝合金的二十块左右,钢的贵一些。

网友:
就是弹性连轴器,直接连个弹簧是一样的效果,旋转编输入轴阻碍尼大不到哪去

网友:
波纹管联轴器连接编码器的

网友:
6楼说地很对。

网友:
弹性联轴器,具有一定浮动功效,有一定偏心补偿作用,与旋转编码器连接,通过计量脉冲数来测量转速或机械运动距离/长度/高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