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看看你数学有多好

楼主(2012-05-20):
饭桌闲话谈起中国人口问题,假如严格执行一对夫妻只生一胎,那么300年后,中国人口还有多少?

大灾害大瘟疫不考虑,一代人按照25年计算,单身不孕不育也别计算了。

哪位能给出一个逻辑简单的方法。

我的结论有点吓人,300年后整个中国好像就剩下几百人了。

先建立数学模型,然后给出数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精确点按25岁生育,平均寿命73岁,靠近300年后的不会生育了,则300年后的人口粗算为(300-73)/25=9.08代 ...

看来比较接近。我1楼说错了,应该是300年后剩下几十万。

1、假设中国现在有N个三口之家(父母,子/女),不能延续香火之单身均忽略。
2、按照女嫁入男家的习俗,生女孩的家庭将消失,生男孩之家将延续。
3、300年共12代,300后所剩下的家庭必然是每一代都生了男孩,这个概率为(1/2)12=1/4096
4、家庭剩下1/4096,那么,300后总人口数也将为现在的1/4096
5、按照目前13亿计算,300后中国人口=13亿/4096=31.7万人。

游客

网友(2012-12-30):
好像不对吧,25岁生完了人还在啊,300年生12代,死的也就4代啊
12代的话多算了2代多,哈哈,人的平均寿命73岁,这73相当于3代人!

网友(2012-05-20):
不建数学模型,凭感觉估略一下就觉得这结论严重错误!

游客

网友:
感觉没有说服力。

网友:
老大,你要不要这么幼稚啊。
天朝建国初期的时候,咱们就有人建议过控制人口。不过当时有个高官,生育有好几个子女。却认为这个教授在讽刺他。
这不仅仅是数学模型的事情。

游客

网友:
兄弟,你的头像图我为什么我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哈哈,的确数学不过关啊、所以惭愧,不敢子啊机械社区回复求助方面的帖子。
解放初期马寅初就建议过
看来老弟数学不太过关。
呵呵,那就看看书吧。有本书叫:人口控制论。
我要考你的是数学,不是政策。

网友:
     粗略简单模型:现在中国人口按13.7亿,平均寿命73岁,极端假设人到73岁才生孩子,现在的人都73岁,300年就4.1代!
   2012年约为13.7亿,2085年为6.85亿,2158年为3.425亿,2231年为1.7125亿,2304年约为0.85亿,365年后后的2377年为0.425亿。
   哈哈,粗略的的很不准确,但也不至于差的太多的数量级!

网友A:
再精确点按25岁生育,平均寿命73岁,靠近300年后的不会生育了,则300年后的人口粗算为(300-73)/25=9.08代,2的10次方好了=1024,则300年后的人口=13.7亿/1024=133.789万

网友:
这样,按平均寿命75算,25生一代,性别比1:1,假定只许25那年生育,只能同龄婚配,假定人口年龄均匀分配,只为计算方便,别较真。设初始总人口为N,则每年增加人口:N/75/2,死亡人口:N/75,但这只是头25年,第25年开始要从新生代算,适龄生育人口为先前一半,新增加人口:N/75/2/2,而死亡人口仍将持续50年不变,  除前75年,死亡人口也随同新生人口每25年减少一半。300年相当于12个生育周期,除前75年后9个死亡周期,则N300=N+25*N/75/2+25*N/75/2^2+……+25*N/75/2^12-75*N/75-25*N/75/2-25*N/75/2^2-……-25*N/75/2^9,以14亿计,我算出还剩二百多万人,没鹰坛主那么严重。请各位指正

游客

网友:
个人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推行优生,那些有先天疾病的,头脑不发达的(与地位无关)就不要再生了
呵呵,几百万和几十万也差不多,推迟几十年。看来400年肯定就灭绝了。

网友:
看过一些相关的文章照此政策,亡族灭种死迟早的事,但在之前的一些相关社会问题也很严重!

网友B:
一代人算25年是指到25岁死亡么

游客

网友:
25岁生出下一代。

网友:
老百姓计划生育,当官的有钱的生一堆,到时候全剩下有钱人

游客

网友:
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哈哈
这样不就实现共同富裕了吗?OMG 原来共产主义的秘密在这里
赞同

网友:
人口红利不足的时候,国家会考虑放开生育政策,咱们国家控制人家生孩子还不是朝令夕改

网友:
当年读过宋建的人口控制论,记得里面对人口增长趋势分析的很细,对人口减少的趋势却没有分析。好象中国人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似的。

网友:
一个分段求级数和的问题,先确定现在允许生育的人数,假如为a个,其他的不管了。这个作为一个基数,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即生育人数的降低率为0,5的n次方。假设人可以货到100岁,就把最后四代人总数加起来就可以了。注意不能重叠生育。假设人不死,总人数=a+a*0.5^1+a*0.5^2+..........+a*0.5^n,这个n可以根据多少年进行计算,例如人可以活100岁,取后四项之和。此时需要假设新人刚生和老人未死。

游客

网友:
100岁,0.00367倍的生育基数
结论呢

网友:
老大好像把问题复杂化了。严格执行人口政策,则每人终生只有一次生育机会,如果平均寿命是n岁,那么,人一生会在某一年里生育,在最后一年里死亡。生育年数是寿命的1/n。如果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平均分布,则每年的 生育人口数=死亡人口数=人口总数a*1/n。两人生育一个孩子,每年出生人口数为 a*1/2n,每年人口减少数同样为 a*1/2n。得出1年后的人口数为: a-(a/2n)=a(1-1/2n)。x年后的剩余人口数位: a(1-1/2n)^x。

a=13.7亿,n=75岁,x=300年,得出剩余人口数为:1.84亿。

游客

网友:
应该是0.5的n次方,n为遗传代数,100年的话是4
初始阶段需单算
对“两人生育一个孩子,每年出生人口数为 a*1/2n,每年人口减少数同样为 a*1/2n。”表示不理解
只需要计算每一代生了多少,因为现在的不生育人口,到那时候都要死的,所以最后剩下的人口,就是最后几代生出来的人口。
有那么多,我的推理错在哪?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平均分布这一假设,实际上是假设了从0岁到n岁的人都有生育能力!并且有同等的生育机会!哈哈,简化问题,会带来很欢乐的效果哦。 0_0

网友:
没那么多 按14亿人口估计,都生一个 300年后  人口总共就剩400多万人了!

网友:
假设14亿是刚出生的婴儿,绝对理想的情况下将创造7亿婴儿,以后也绝对理想。假设人寿命均为75年。
那三百年后,还将有510万人口。
假设只是强制一个女人一生只能生育一次,那估计只有几十万人口了。

游客

网友:
这个数字靠谱。

网友:
  这是一个令人心情纠结的一个话题,不是单纯的计算那么简单,按实际情况大概估计,300年后中国的人口中国的人口应该在五亿左右,其中少数民族占一亿,但海外的炎黄子孙有可能能达两三亿,而且都是精英。

游客

网友:
从最近的人口数据来看,连续12年出生人口数都在1600万左右徘徊,如果这不是统计局的神来之手作祟,而是真实的情况,则可以推断,政府人口政策的松紧带儿,是由1600万这个数字决定的。

网友:
计划生育政策就是扯淡,收入分配不均才是最大问题

游客

网友:
最大问题是IQ不足80的太多,而且在玩命下仔

网友:
51万人口

网友:
找到08年的人口结构图
总人口13.28亿
35岁以下女性人口总数约2.55亿
假设300年间男女比例一直均衡,以女性35以下人口为基数计算(一定要找这个基数):

300年后新生女性人口:2.55亿X0.512次幂,等于0.000629亿,等于6.29万人
新生人口就是12.58万,加上父辈25.16万,加祖父辈50.32万,约88.06
就算四世同堂,也就188.70万

网友:
都别算啦,用不了2代就被转基因和生育武器消灭啦。你们想下现在又多少食品的源头已被外人控制啦。生物武器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想想俄罗斯为啥会出现人口负增长吧?

网友C:
国家政策的问题不讨论,但是从自然角度来看,我们国家是 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一个错误,结果怎么样?反自然的东西都很糟糕,其实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肯定会减少,我们国家只是初期人为错误制造了现在这个13亿人口,然后通过另一个反自然的政策让人口快速减少,总不能把多出来的人,都拉出去杀了吧,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起点,从新开始人口数量的增长,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一个长远的政策

游客

网友: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这一切极端思想的根源,崇拜物竟人择,先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后是在自然选择中加入人类之手。然后有优生优育理论,有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至上,有斯大林的阶级消灭法则,有我们的人口政策。

网友:
实际上,任何模型,无论你逻辑多么合理,计算多么精确,是否符合实际,关键要看初始值怎么样。火焰大侠处得到灵感,用手头的一组实际数据进行了模拟,得出结论,300年后,还剩100万多一点,仅此而已。

初始数据:2010年人口分龄统计表。假设:人均寿命75岁,25岁时生孩子,75岁死亡,无一例外。
结果:50年后,剩余8亿,100年后,2亿,200年后,1500万,300年后,107万。
附:计算书,请下载观看。

游客

网友:
佩服楼主在上楼的点评,切中肯綮!无神论是当今很多罪恶的根源。
107w这个还靠谱。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C:
国家政策的问题不讨论,但是从自然角度来看,我们国家是 用一个错误去修正另一个错误,结果怎么样?反自然的 ...

从自然角度讲 人类社会就是最不自然的  人类可以允许自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生自灭吗? 可以允许大规模的瘟疫而不施治 生下来的孩子不强壮的就吃掉或因为抢不到奶饿死吗?

低等动物交配靠体格   高等动物交配靠钱权  很多雄性动物没有交配权  而人类一夫一妻   人类的行为已经不可以用自然来衡量了

虽说计划生育是一个错误修正另一个错误   但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个人支持计划生育

网友(点评):
危害性不是立刻能看到的,谁也评估不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面,几百年里面出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不深入研究,很多人都不懂,当年提出这个计划,很多地方都没考虑到,认知水平所限,而现在又不可以轻易认错

网友(点评):
没人说这个计划要坚持几百年啊

网友(点评):
估计20-30年后 计划要修改 因为会有一大批现在的老人去世 人们超生的观念也会改变 人口总量回归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就可以改为二胎制

网友(点评):
至于认错一说 我觉得不合适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 现在中国人口也许是18亿以上 吃什么? 住什么? 哪来的工作岗位? 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好的地方再多 也不算错误 。 你能说得了癌症进行放疗是错误的吗?(因为有危害)

网友:
我技术不过关,来过

网友:
300年后应该还剩几亿人才对。

网友:
怎么会25岁就挂了 现在都平均73了以后怎么也能到80以上的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B:
一代人算25年是指到25岁死亡么

现在人们的平均寿命在增加,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二三百年后人的寿命会是多少谁也不敢下定论,这里只是一个理想的假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