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00能用氩弧焊修补吗?

楼主(2012-05-20):
QT400在加工面,粗加工后有气孔,能用能用氩弧焊修补吗?

网友:
用铸铁焊条补焊就可以了,焊前要把周边清理干净

网友A:
只需要用球铁屑,用氩弧焊就好,今天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用球铁屑,用氩弧焊就好,今天刚用.

用球铁屑???是不是用氩弧焊来熔球铁屑后,用来补焊啊???我们好象是用熔铁丝去焊的,不知这样行不行,好象变型比较大啊?怎么办??

网友:
注意焊前加热工件,不然会产生裂纹

网友:
用铸铁冷焊机焊接

网友:
直接上铸铁修补剂或上专业铸铁胶水。
焊接补焊问题多,解决起来麻烦。

网友:
还是用铸铁修补剂吧,这样省事,快捷。也能保证性能。

网友:
注意保温焊接吧  别焊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