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做了一款用于机床的三周机械手,速度一快抖动很厉害

楼主(2012-05-20):
公司做了一款用于机床的三周机械手,但是运行的时候速度一快抖动很厉害,现在考虑的事减轻结构的重量和增加刚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入手点是否合理?

网友:
三周机械手
何为,请教

网友:
抖动应该和重量关系不大吧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结合处阻力方面考虑,尽可能的摩擦小。丝杆发生抖动是滚珠分布不均匀,这个应该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你的固定方式够不够稳妥?

网友:
有可能是机械特性不合理,可以改变质量,提高刚性来改善。
假如仅仅是高速抖动,可以先调整下伺服来解决,比如,降低速度增益,设滤波。

游客

网友:
螺旋线大侠所言极是,改一下应该有效果
螺旋大侠正解,在机械不方便调整的情况下,一般就是调节伺服参数,增益,惯量比等等。

网友A:
转动惯量没有匹配好

网友:
三轴是什么意思?自由度吧

网友:
个人觉得和阻力有关系

网友:
大家一起纸上谈兵吧....

网友:
无图怎么说   个人想和阻力应该没关系  应该是刚性和惯量比相关

楼主:
是三轴,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伺服控制减速变向的时间长一点,震动会不会减少?

网友:
看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没有匹配好

您的意思是电机大了还是小了,我们选电机通常都愿意选大的,认为转矩大,相应快。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跟共振有关

网友:
我觉得也是共振问题,本人也碰到这种情况,期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