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的测量

楼主(2012-05-20):
请问各位, 螺纹粗糙度怎样测量?

网友:
光切显微镜

网友:
用对比量块

楼主:
需要具体的测量值, 他的粗糙度是指螺纹表面吗?

网友:
没接触过,也想知道 坐等详解

网友:
方法很多,呵呵呵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表面粗糙度仪直接测量,不过要找个配套的测头。

网友(2012-07-03):
准备来学习一下,一般就是对比呀,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