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轴事故的成因---热处理工艺方面,请教

楼主(2012-05-20):
这是我遇到的一起车辆半轴事故,求造成此结果的成因,在此谢谢了啊!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是不是淬火厚度太大,使半轴刚性太大折断?还是加工时有焊接导致工件断裂处金相改变,即使调质也达不到理论扭力及疲劳强度?

游客

网友:
这玩意 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淬火厚度太大,使半轴刚性太大折断?还是加工时有焊接导致工件断裂处金相改变,即使调质也达不到理论 ...

据这个端面看,我觉着是脆性断裂,但造成脆性断裂的原因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啊~对于热处理工艺方面,我是地道的门外汉~~~~整个轴是机加工完成的,一体的,不需要焊接工艺~~关于,淬火厚度什么的,这个能从端面看出来吗?能否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这个端面看,我觉着是脆性断裂,但造成脆性断裂的原因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啊~对于热处理工艺方面,我是地 ...

哥们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你说从断裂处看应该看不出来。用硬度测试仪吧。半轴对钢材材质和淬火调质要求的比较严格。如果没有焊接情况。问题应该出现在,钢材材质和热处理上

网友:
好像是淬火后回火不好,这个花键是比中间硬度要高,也可能是材质问题。期待高手现身。

网友:
莫非你是遇到了传说中的铸铁半轴??  我是知道有小厂为了节省成本,用铸钢做半轴

游客

网友:
你觉着是材料本身的问题,或者说是工艺处理不当,是这样吗?
到底你想说铸铁还是铸钢?

网友:
见过很多切断半轴的事故,绝大部分是超载爬坡时造成的,虽然国产货质量不太好,但规定的载重和适当的路况下还是很少这个情况的,八吨车拉18吨甚至28吨,不断才怪。

游客

网友:
不过,我见过的以前类似事故“半轴断面是大体斜切口的,几乎没有出现过整齐的横断面,而且断面头部齿纹还是弯曲的”,这个是我想弄清楚的原因。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的踊跃发言啦~
同意!

网友:
材料:偏软
热处理:调质温度偏高
使用:超载

网友:
疲劳断裂

网友:
断裂处花键槽有明显弯曲且断面平整,热处理时淬火层厚度过大,使刚度下降,在扭矩过大时,造成断裂。

网友(点评):
我觉着这个靠谱,呵呵 谢谢--

网友:
淬硬层过深致使心部拉应力过大(因表面马氏体转变的体积膨胀),加上材料心部疏松强度不足,在心部产生裂纹,外观未发现在使用时扭断.

网友:
照片看不很清楚,看到中间好像有缩松,半轴的制作工艺应是锻打后无损探伤,是否在该环节做的不好,锻打不好,探伤有没认真去做,使轴本身存在缺陷。

网友(点评):
出厂操作感觉有很大问题,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你说从断裂处看应该看不出来。用硬度测试仪吧。半轴对钢材材质和淬火调质要求的比 ...

哦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图看不不清楚,也未有硬度和金相检查,不太好下结论。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1、这是因为过载扭断的。
2、设计也有问题----花键太小。

网友(点评):
在此谢过了啊!O(∩_∩)O~

网友(2012-10-20):
你可把这个轴的尺寸参数给我不?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同类型的!在帮你分析

网友(2012-11-30):
断裂面拍的不清晰,感觉这个半轴好像没有淬火。

网友(2014-08-10):
会不会是淬火层硬度有突变?

网友:
探伤打个硬度看看报告上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半轴一般承受的是单纯的扭矩,像这样的脆性剪切,猜测是热处理心部硬度太高,呵呵

网友:
还刚度呢哈哈,疲劳,冲击造成滴,热处理推卸不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