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难题:不锈钢垫片,请教

楼主(2012-05-20):
不锈钢垫片,304,厚度0.1、0.2、0.5mm.   图示三种各100件.各位你会采取什么办法做呢?还有一个难点是0.1、0.2mm材料只能买到卷板。很难搞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大侠来!

网友:
数量少,开模具不合算。

楼主:
就是啊。而且太大。最大的直径为968.难搞!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尺寸?
多片叠在一起用激光、水刀切割。

网友:
量小,建议用线切割吧,做个小工装,问题不大,加工费会有点高。雕刻机也能干费用高,也需要做个简单的工装

网友:
水刀切割 我以前公司就是这样弄的

楼主:
0.1、0.2、0.5厚度的不锈钢水刀能加工吗?是大片还是多片层叠组合切割?

楼主:
水切割是不能叠在一起加工的吧

网友:
同意用激光切割

楼主:
之前已经咨询过。激光也不能切0.1、0.2厚的

楼主:
看来只有用线切割了。麻烦一点就麻烦点。就是不是很理想的办法

网友:
塞尺是怎么干出来的?

网友:
用激光吧!效率高又好!水刀切0.1钣好切?

网友:
卷板的话有专门的平板的,估计激光能割吧,不行就水刀,很快的!

网友:
没有可能!
除非毛料中间转个孔,数个工件,用螺纹紧固。车!!!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1  剪板下料(外型尺寸大零件4-5MM)
2  校平
3  (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孔,有孔简单点。无孔要工装)无孔的零件
     要用5MM厚的板料,下成1尺寸大小。
4  数铣  (注意装夹)

网友A:
有平面度要求吗?形状公差有没有要求?
水刀,激光割,数冲,模冲,线割,自己挑吧!还以为什么超级呢,噱头!呵呵

网友:
数量少,不合算。

网友B:
建议用激光切割,我们以前给别人做过这个,垫片平整度要求不好的话,开平板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对表面要求高的话,建议开平时贴不锈钢保护膜,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平面度要求吗?形状公差有没有要求?
水刀,激光割,数冲,模冲,线割,自己挑吧!还以为什么超级呢,噱 ...

呵呵,大侠不是什么噱头。要不你再仔细研究一下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激光切割,我们以前给别人做过这个,垫片平整度要求不好的话,开平板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对表面要 ...

你确认你家的激光设备可以切割0.1,0.2mm的?我咨询过几家企业都说0.5的可以,0.1、0.2的太薄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