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钢的加工粗糙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0):
最近有一批活,材料是20号钢,表面渗碳,有一个16的孔,用15.5的钻头扩孔后,用铰刀加工,结果粗糙度很差.然后又用镗刀试,结果还是粗糙度不行(这批活对孔粗糙度要求很严),小弟新手,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钻孔后再扩孔,最后再铰孔。具体留余量可先试验一下。

网友:
铰孔余量太多
影响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在道具锋利状态10丝以内
采用浮动铰刀

网友:
在批量加工中20钢是用得比较多的钢材,10丝余量,孔粗糙度6.3用扩孔还比较容易达到,加硫化切削油可达到3.2或1.6。再高就得精镗或精铰了。

网友:
切削要素没配合好

网友A:
20号钢是比较软的材料,不能把它简单视为普通钢件来加工,尽量选择锋利的刀具;如果是用镗刀,选择锋利的刀片,可以试试无涂层的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号钢是比较软的材料,不能把它简单视为普通钢件来加工,尽量选择锋利的刀具;如果是用镗刀,选择锋利的刀 ...

我也碰到此事,很头疼,内外表面加工像不锈钢一样亮。不知怎么办?

网友:
6楼版主是正解,20号钢主要是硬度偏软,粘性塑性大,易起积屑瘤,应选择较为锋利的槽形,使用油性切削液,使用陶瓷或金属陶瓷材质的刀片,加工出较高的光洁度是可以达到的,我之前曾光洁度能达到RA0.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