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连接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2-05-20):
我是开铣床的,现铣一轴键槽,轴直径是90,用的是直径24的键槽铣刀铣,而我查普通平键的尺寸系列,键宽是25,为什么不是24的键宽?

网友A:
键槽铣刀直径都是2的倍数,键槽宽度及公差是按使用要求来定的。二者没有联系,不能理解为多大的键槽铣刀加工多大的键槽。

游客

网友:
照你说,28的键联接就不能用28的键槽立铣刀洗了,不是也会出现超差吗
对头,25的刀直接铣,键槽就宽度超差了。

网友:
键槽宽度是有公差的,同时有对称度的要求,你是想一刀就加工出来?如果刀具直径合适,一刀加工,键槽的一边顺铣,另一边是逆铣,尺寸、对称度都难保证。键槽的标准尺寸让你多次走刀加工,两边都有余量。。。。。。。。。。。个人看法,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槽铣刀直径都是2的倍数,键槽宽度及公差是按使用要求来定的。二者没有联系,不能理解为多大的键槽铣刀加工 ...

平键(25)不是标准件吗,那我用24的键槽刀铣出来的键槽(铣一刀)用多大的平键装进去呢,我还是不明白。我查了下麻花钻,麻花钻有25的,为什么麻花钻有25的啊,25不是优先系数,平键为什么是25的,弄个24的多好啊,

游客

网友:
钻头学问挺大的,我也说不清。以前钻头磨得好可以当官的
键的标准做法不是一刀铣出来,这样无法保证公差和对称度(参考楼上)。这有在活要求不高,并能保证公差的情况下才可以一刀铣出来。键的安装要看你的配合要求,可以百度查下“键的配合”。

网友:
楼主真是死板,书上说是25就一定要25?
而且这是配合用的,说不定另一个与之配合的不一定是装入键呢?而是卡入一块板或是别的,那东西的尺寸就24,且尺寸已定不能改,那只能改轴了。做非标,这是常有的事。

游客

网友: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对书上的25提出质疑

网友:
24的刀铣25的槽很正常啊,有什么问题呢

游客

网友:
我也觉得没问题,如果要25的刀铣24的槽才有难度
我是用24的刀铣24的键槽,一查书键键标准件只有25的,我在想用多大的键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