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转速的数控车床能车里孔单边6mm吗?

楼主(2012-05-20):
    请问一下无级转速的沈阳数控车床700转速车球铁铸件里孔单边6mm左右的话能车得了嘛?会不会憋车啊!300转攻钢件m12的丝的话能攻的了吧?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不好判断。

网友:
什么型号机床都没有。50机床估计不行。

网友:
我认为能。个人认为球铁铸件比灰铁铸件要好加工些。

网友:
看一下机床说明书里的主轴扭矩输出图,看在700转速时主轴实际扭矩为多少?然后再说能够切深多少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干干看看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