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板与手工计算,讨论

楼主(2012-05-20):
   不知各位在实际设计中有无分析材料强度这一步,还是什么都按经验值。俺现在又开始动摇手工计算的必要了。

首先,俺也不是什么高人,又不会太复杂的计算,又不知怎么用;很多人说用软件简单验算下就行。但在实验应用中又好像很难结合实际。

   如两根坚直安装的导杆需要多大直径又够强度。这个用软件我是无法入手了,因为软件都是理想的状态下计算的。但手算也不知怎么算。

   望高手能提点下小弟,提出下学习建意和方法。小弟先感激下。

网友A:
按经验,要估算出导致导杆倾斜的力,再按简支梁算导杆的弯曲,按精度要求确定直径。应用中没算过,不知道准确度如何。LZ可举一实例计算

网友:
现在手算的也少,大多用各种三维软件建个模,尽量的接近实际受力,自动分析强度和变形等。
如受力很多情况很复杂,可分解成多个受力理想模型来分别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经验,要估算出导致导杆倾斜的力,再按简支梁算导杆的弯曲,按精度要求确定直径。应用中没算过,不知道准 ...

你所讲的我也想过,但实际有无必要这么做呢,计算出来的结果可靠吗?在实际中这所问题很多。

网友:
怎么算都无所谓,关键你要明白怎么算,就是知道计算原理和大致过程,这样才有可能判断对错

网友B:
现在哪个老板还会叫你做有限元分析啊,还会叫你校核强度啊,但是比如三一这样的企业会的,一般中小型企业基本都不做的!

游客

网友:
蒙对了还好,蒙错了。。。。。就麻烦了
不算,靠经验,实际上就瞎蒙!
我们从来不做分析的 都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三一这样的垃圾企业都做,俺们这样的小公司那就更得做啦,哈哈

网友:
说了半天没人计算过吗,倒底怎么算盼真正的高手解答

游客

网友:
算!是大厂都要算,可是供应商给的料就人算不如天算了,所以造成了这样那样的悲剧与喜剧。

网友:
计算出来的结果也只是作为参考吧,或者是定性的分析

游客

网友:
计算结果作定性分析,经验作定量估算,-_-

网友:
貌似现在有小公司专门提供ANSYS分析服务的,也有工作室性质的,但不知具体情况,求知情人爆尿
只知道正版的ANSYS价格不是小数目。

网友:
一般我是根据类比,加上一些经验,基本是满足它们要求往上走,呵呵,也知道浪费了,要给人一种安全感。

网友:
就中国这材料处理水平,估计算出来也不大敢用

网友:
最基本的原理和方程你得懂,别管是哪种方式,都是先确定你要算什么,强度、刚度、稳定性、疲劳或是震动什么的,把受力,边界条件,阻尼等等搞清楚就可以计算啦。如果不过,你得清楚为什么,要优化哪里。手工计算是应用有限元的基础,不会手算,有限元你也算不对。

网友:
有限元就是把手算的公式编程一个软件,先懂得理想模型,采用何种计算公式,理想边界条件等等。基础懂得越多,其实感觉最后结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
就大概算算吧,材料有很大影响,算也是个大概

网友C:
国产材料性能都不能达到标准,所以就算是算出来了,也得放50%甚至100%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材料性能都不能达到标准,所以就算是算出来了,也得放50%甚至100%余量

这个你吓到我了,要放这么大吗

网友:
上机械优化设计这门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在国内,也就超大型企业用到优化设计,小企业都没有。请问各位大侠,你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
pro/e建模,导入ansys进行分析吧,有些厂没用可能是不愿意去买正版的,我觉得哈

网友:
鄙人最近正好在做这方面的实验课题'日语中叫'有限要素分析法'应该就是楼主所说的'我们一般用的是FEM软件'个人感觉还行'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
教授给了些指导性资料'可惜本人在论坛里级数太低没有上传资料的权限'

网友:
1)标准件 查国家规范选型;
2)非标件 2.1 经验,尤其是非高端产品领域; 2.2 理论计算,再放安全系数 2.3 有限元分析,ansys等软件,也要放安全系数。一般1.2-2倍不等。这方面日本的做得好,做得精细。有些行业必须做,比如高速高温的东西,比如发动机,航空航天的的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哪个老板还会叫你做有限元分析啊,还会叫你校核强度啊,但是比如三一这样的企业会的,一般中小型企业基 ...

呵呵,三一垃圾?
还是第一次听说哈,我想是不是楼主吃不了葡萄说葡萄酸?

网友:
1.对于形式简单的零部件,可以手工算算静力。首先要做简化的受力模型,把要分析的零部件的受力情况算出来,不外乎强度和刚度,稳定性问题会有相关规范,按照规范做就可以了。为了计算简便,可以把公式输入到excel里,做成一个分析表格,直接出数,比较方便,给领导看也很直观,我就是这么做的。
2.对于结构形式复杂的部件还是要用有限元软件算,因为这时你简化出的模型八成是不对的,这样算出的结果没有意义,而且偏离实际很远。我曾经傻乎乎的算过一个纵横弯曲的问题,计算量大不说,他的结构本身是桁架式的,梁体截面的惯性矩不是均匀的,算出来的结果我看着都不对,直接就放弃了。
3.学有限元的人都是想在机械领域精进实力的,有人说搞这些没用,我不做评论,但是我是用得到的,所以我要学。学有限元要学会分析问题的思想,有时间找书来看看,只学软件不学理论基础可是比不会软件更危险的!
4.取安全系数时要比你能考虑到的所有放大系数再稍大一点,因为国内的加工情况真的让人很无奈,不要迷信了数据,计算的目的是要有个参考的依据来指导生产,所谓的经验是靠计算加上实践结合而来的,坚决反对拍脑袋定方案的做法,但是如果有成熟的产品来借鉴那就另说了。
最后引用一句马克思的名言与你共勉: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沿着陡峭的山坡不断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网友(2013-09-08):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学校里学的东西这不是白学了

网友:
有时间还是要好好学,学有所用,学而时习知,知识是学来的,努力吧!同行们!

网友:
楼主表达的意思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理解

网友:
      简单的受力还可以手算,要是复杂的话,手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有限元分析什么的,小厂一般都是不会去用的。很多都是靠经验了。因为会产生时间成本,这就是现状了。这种事情其实就是看你做的东西复杂程度,以及要求了。
      而且算出来的值都是理论的。就算是仿真程度很高,但是实际中你买的材料或者铸件够不够格还要打个问号,就连退火回火工艺什么的,有没有严格执行估计也说不准。

网友:
错就错了,只要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错误就行,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机械设计第一课就是科学发展是在不断摸索中进步的。

网友:
计算结果共参考的成分大,有的和实际工况反差很大。所以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网友:
个人认为手工计算会有更大的安全性,正确的有限元可以提供更加精确的计算,错误的有限元分析方法会完全违背正常的使用情况,如果不熟悉还是尽量谨慎些

网友:
其实有限元分析很多人都理解错误,我们在工程上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只要能够确定两种方案或者多种方案哪一种更好就达到目的了,非常准确的有限元计算还是要有专门的仿真工程师来完成,比如鄙人,鄙人曾在五百强企业专门做过仿真分析,做过的跌落分析与实验结果几乎无差,分析结果危险的位置实验就会出问题,分析结果有几个位置危险,实际就有几处有问题。

软件无所谓准不准,关键在与人。

网友(点评):
兄弟,是否有兴趣分析下此贴?后面有几个加亮的数据。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267&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