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圆球,请教

楼主(2012-05-20):
加g42车半球
因为加工余量大需多刀完成
每车一刀都要用g40注销再加g42才能加工
否则zx向不到程序设定位置
为什么
980tdb

网友:
用循环加工应该可以吧,

楼主:
求教
用什么指令
多谢

网友:
G71可以的

网友:
外圆粗车循环,G71,编程方便

网友:
用G71或G73固定循环粗车,再用G70精车,这样你只要编一刀精车轨迹就行了

网友:
我做过圆球,没有用任何的循环指令。。。

网友:
如果是大半个球的话用G73啊

网友:
G73封闭循环   里面加刀具半径能用的

网友:
G73固定循环粗车,再用G70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