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选型,请教

楼主(2012-05-20):
各位大侠,机械设计时,谁知道各种轴承是如何选择的阿?什么情况下用角接触的,或其它!谢谢!

网友:
你这个题目太大,还是找本样本看看,或看点基础书籍

网友:
先查看参看资料,你会看到有关轴承配合的一系列基础知识,请先试着根据那些原则,结合你自己的情况试选一下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有轴承适用的工作情况,比如径向载荷、轴向载荷

网友:
百度文库有这书

网友:
范围太大,说不清

网友:
先了解各种轴承的用途,再选择你需要的~~~

网友:
按照工况,轴承转速,内外圈的旋转,工作温度,轴向、径向受力大小,精度等等的要求来确定轴承的选择和使用。

网友:
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要是帮忙把你的选择要求说出来,询问的话就去看设计手册

网友(2012-06-20):
查看相关的参考资料,有关轴承配合的基础知识,试着根据那些原则,结合你自己的情况试选一下

网友:
我记得有人传了一个文件,专门说这个的,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A:
轴承的选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载荷方向、大小和性质

所有的向心轴承均可承受径向载荷,所有推力轴承均可承受轴向载荷,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调心滚子轴承可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
载何的大小通常是由轴承尺寸决定的。尺寸越大的轴承可以承受的载荷相对越大。一般滚子轴承的承载能力大于相同尺寸的球轴承。满滚子轴承比相应带保持架的轴承能承受更重的载荷。所以,球轴承大多用在中等或较小的负荷。在重负荷和大轴径的情况下,滚子轴承一般更为合适。

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推力球轴承一般成对安装使用。

二、转速

一般轴承最佳工作转速在轴承型号表中所列极限转速的70%左右。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极限转速较高,适用于高速运转场合。推力轴承极限转速较低。一般情况下,球轴承的转速大于相同尺寸的滚子轴承。

三、支承限位要求

旋转机械的轴或其它部件,通常由一个固定端轴承和一个浮动端轴承所支承。能承受双向轴向载荷的轴承,可以用作固定支承限位的两个方向的轴向位移。只能承受单方向轴向载荷的轴承可以作单向限位支承。游动支承不限位,可选用内、外圈不可分的向心轴承在轴承座孔内游动,也可选用内、外圈可分离的圆柱滚子轴承,其内、外圈可以相对游动。

四、调心性能

由于各种可能的原因不能保证两个轴承座孔同轴度或轴的挠度较大时,应选用调心性能好的调心球轴承、调心滚子轴承、推力球面滚子轴承,这些轴承可以承受在负荷作用下产生的角度误差,还能补偿因加工或安装失误造成的初始误差,而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不能承受任何的角度误差。

五、刚度要求

滚动轴承的刚度是指在负荷作用下,轴承出现弹性变形的程度。这种变形一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某些应用中,如机床主轴的轴承或小齿轮轴承,刚度就非常重要。

一般滚子轴承的刚度大,球轴承的刚度小。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采用预紧方法可以提高支承的刚度。

六、其他

在径向空间受限制的场合可选用滚针轴承或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对轴承振动、噪声有要求的场合,可选用低噪声的深沟球轴承;要求高旋转精度的轴承(如机床主轴)和应用于高转速的工况,应选用精度高于普通级的轴承。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在选用轴承类型时还应考虑经济性和市场的供应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选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详细,谢谢!!

客气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发个SKF轴承讲座,里面也涉及到一些轴承选型知识。

网友:
一般根据轴的直径和轴承的受力分析选轴承,同时受径向力和轴向力时一般可选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发个SKF轴承讲座,里面也涉及到一些轴承选型知识。

我们这边一般用得也是SKF和FAG的,因为我们是搞维修的,很少自己设计轴承

游客

网友:
搞维修只要照样品选轴承就好了啊。有型号看型号,看不见型号就量尺寸,然后选型手册上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一般用得也是SKF和FAG的,因为我们是搞维修的,很少自己设计轴承

哦,还以为你是设计呢 。呵呵。

网友:
学习了& e* V" ?8 o3 L' l# L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好。

网友(2012-07-26):
轴承 简单说在个作用  轴向 径向 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