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比例阀与伺服比例阀区别

楼主(2012-05-20):
各位大侠,请教电液比例阀与伺服比例阀有什么区别?控制方式,控制效果有使用限制吗?

楼主:
没有人回复?

网友A(2013-04-10):
比例阀一般是比例电磁铁控制的,伺服阀有音圈驱动,射流管,喷嘴挡板式,力矩马达控制,应用中比例阀响应没有伺服阀快

楼主(2013-06-02):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一般是比例电磁铁控制的,伺服阀有音圈驱动,射流管,喷嘴挡板式,力矩马达控制,应用中比例阀响应没 ...

受教了,谢谢!生活中好多人居然还说伺服比例阀,雷到了

网友(2013-08-12):
书上说有伺服比例阀,没见过实物更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