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套多工位钻孔机,定制一套数控系统,寻合作

楼主(2012-05-20):
各位社区好友:
      不知社区是否有做数控系统开发的,小弟想做一套多工位钻孔机,定制一套控制系统,如有的话请联系小弟,15157312734   小储,另听说南京数控控制系统挺好的,不知社区好友可有知道的,推荐一两家,谢谢了先!顺祝商祺、工作开心!

网友:
是不是一次钻几个或多个孔的,?台湾的也很好,,

网友(2012-06-28):
楼主把主要要求和参数说一下嘛
需要几轴联动的?最高定位速度?定位精度?专用系统还是G码标准系统

网友:
找新代和宝元

网友(2012-07-28):
随便一个数控系统厂商都能做,主要是看你的控制要求。如果要制作专用的系统在国内还是比较不成熟的。使用过程中会许多小问题出现。还是找现成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