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盒子开模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2-05-20):
盒尺寸:17.2cm(长)×9cm(宽)×2.5cm(高);
内部格局:内有5个隔断,每格底面2.7cm×8.5cm;
制作方式:一次成型,各室之间密闭不渗透;
盒盖:有,且顶面平整,密封性好;
内侧面:光滑无挂珠;

游客

网友:
盖子加盒子加你模具使用寿命500W模,此模具一套下来得九万左右,加热流道。不然没办法成型。

网友:
好像没什么难度的样子,我估计2w以内

网友:
不要吧,2w,我晕

网友:
要不了的,这个又不大,又没有什么复杂的镶件,直接一个型腔一个芯腔就可以了,看厚度,可能会有点变形

网友:
1w差不多

网友:
   盖子可以采用吸塑成型,千把块钱就搞定,盒子有隔层需注塑(也可采用吸塑工艺,但要看隔层的强度与质量的要求),开模也就需1W至1.4W左右吧?如果拿到专业的模具厂(东莞)成本还要低。

网友:
这么个东西一两万,后悔没学模具啊

网友:
看你是一出几。出一, 一万就行了

网友:
开模具挺贵的,别看东西小,万八千的应该也下不来。

网友:
万把块肯定是要的啦。。。

网友:
我们以前开过类似的模具。如果一出一的(一盒一盖),我估计应该在3-4万左右。

网友:
看见楼主的帖子,和后面很多社友的回复,想说的是,楼主希望得到的价格很难确定!
唯一楼主提出的要求可能很多社友没有关注:每个隔离的空间之间必须密封无泄漏。
因为我不知道楼主准备用什么塑料来加工,故很难进行评估,但是,塑料在加工过程中的变形是比较难以避免的现象,如果没有变形,增加的是模具成本和生产成本!单凭楼主的图片很难确定是否可以满足您这样的要求。我估计应该做一点修改。
第二:该产品的预期生产寿命是多少?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使用热流道,我估计价格在3-4万(底+盖)。而且,前提是您的产品结构必须做出修改!否则,10万我都不会做,因为,那样只会有一个结局:完蛋!

网友(点评):
2-3万左右应该差不多,开始有好些人都在哪里乱说。

网友(2012-08-04):
给你提供一个便宜的路子,拿到学校看看,应该会比专门的模具公司便宜。

网友(2013-03-29):
刚才看见去年曾经回复您的帖子。当时可能只是大概看了形状,没有仔细核算就发言了。按照你要求的数据,您的盒子盒壁太薄了。如您所说,盒子长度17.2MM,而您又要求隔断底面尺寸是2.7MM,一共6个空格,总长达到2.7*6=16.2MM,也就是说其中5个隔断片加两侧盒外壁共7层总厚度才1MM,平均厚度才0.14MM。同理。在宽度上,盒外尺寸为9MM,内尺寸为8.5MM。平均壁厚才0.25MM。如此薄的壁厚,如果不用热流道,可能难以成型。而且,即使能够成型,也有可能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