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点输入方法不正确!

楼主(2012-05-21):
各位同人好,我请教一下,我在输程序的时候出现“小数点输入方法不正确“不知道咱办才好。是台湾永进机台,特别是用G51缩放命令时,比如我缩放0.5倍,我输入P0.5就会出现“小数点输入方法不正确”。

网友:
留个脚印,坐等高手!~

楼主:
007  小数点输入方法不对

网友:
不一定是小数点的事,没有这个功能也有可能,找不N段号也会这个报警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加了但是还是失败了。

网友:
是不是程序号不对?还是编程上下不一致

楼主:
程序号是对的,我还叫我两个朋友验证了,就是走到G51P0.5就出现了“007小数点输入方法不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