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AD标准命令栏中,特性的显示为0

楼主(2012-05-21):
为什么我的CAD标准命令栏中,选中已有的一个标注,但(ctrl+1)特性的公差栏内的极限偏差栏内的上下公差,我填上时候不显示为0,但在我点另外一个地方回过来后,就变为0了,但在已标注的公差值显示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命令行提示:
正在打开 AutoCAD 2007/LT 2007 格式的文件。
正在重生成模型。
AutoCAD 菜单实用程序已加载。
旭明编制:lxuming@163.com
无效的选项关键字。
; 错误: 函数被取消
输入选项
[?/生成(M)/设置(S)/新建(N)/重命名(R)/开(ON)/关(OFF)/颜色(C)/线型(L)/线宽(LW)/材质(MAT)/打印(P)/冻结(F)/
解冻(T)/锁定(LO)/解锁(U)/状态(A)/说明(D)/协调(E)]:
Autodesk DWG。  此文件上次由 Autodesk 应用程序或 Autodesk 许可的应用程序保存,是可靠的 DWG。

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A:
标注样式  中  公差  修改

你还可以直接选中标注尺寸,编辑文字,  输入上偏差^下偏差   选中你输入部分点a/b选项,生成的上下偏差不会变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样式  中  公差  修改

你还可以直接选中标注尺寸,编辑文字,  输入上偏差^下偏差   选中你输入部分 ...

你的这个方法,我懂的,如相同的标注不能用格式刷,象我上面的标方法,相同的标注能用格式刷!相同公差值时,,刷一下就全相同了!!!